整点花活,N卡传说中的diag命令脚本编写及使用

楼主(2022-04-19):
软件来自:MATS各版本合集 V2版本发布更上一层:N卡测试软件455版本的gputest.js的命令

第一步:
用U盘或硬盘制作上述版本的测试软件,其他版本或许能通用或许不能,会折腾的大佬已经魔改出很多版本了,我等菜鸡还是最中意原版。
第二步:
找台电脑随便在哪新建三个文件夹“10系,20系,30系”,新建“文本文档”,打开新建的文本文档输入命令(文末附件),然后保存并关闭该文档。修改文档名称为你编写的测试项目,最后重命名文档删除“.txt”后缀。新建三个文件夹目的是10系、20系、30系显卡的测试命令有差异。

第三步:
进入“home”文件夹,里面就是对应各型号显卡的测试程序文件夹,把制作好的命令放进去即可。(每一个文件夹都是单独的测试,每一个文件夹都要复制进去)

确认以上三步做好,进入需测试显卡的对应文件夹输入:“./xx”   ,即可使用脚本。例:./93

10系“mfg”命令:
./mods gputest.js -mfg -test 93 -matsinfo -run_on_error
↑第93项显存测试↑
./mods gputest.js -mfg -test 94 -matsinfo -run_on_error
↑第94项显存测试↑
./mods gputest.js -mfg -test 118 -matsinfo -run_on_error
↑第118项显存测试↑
./mats -e 10
↑10M普通显存测试↑
./mods gputest.js -mfg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mats -3d_card -e 10
./mats -n 1 -e 10

笔记本双显卡测试↑
gputest.js -mfg -pstate 0.max -matsinfo -test 178 -test 118 -test 143 -test 242 -test 19 -test 166 -dramclk 7500 -loops 5
↑传说中的diag测试↑            这个测试附带显存超频至7500,N卡显存频率至今没弄明白,实测20系30系正常跑,10系谨慎使用。

20系“mfg”命令:
./mods gputest.js -short -test 93 -matsinfo -run_on_error
↑第93项显存测试↑
./mods gputest.js -short -test 94 -matsinfo -run_on_error
↑第94项显存测试↑
./mods gputest.js -short -test 118 -matsinfo -run_on_error
↑第118项显存测试↑
./mats -e 10
↑10M普通显存测试↑
./mods gputest.js -short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mats -3d_card -e 10
./mats -n 1 -e 10

↑笔记本双显卡测试↑
gputest.js -short -pstate 0.max -matsinfo -test 178 -test 118 -test 143 -test 242 -test 19 -test 166 -dramclk 7500 -loops 5
↑传说中的diag测试↑

 会员103199100鑫豆2025-5-25 00:59
 会员29176100鑫豆2025-5-22 13:52
 会员439233100鑫豆2025-5-8 00:39
 会员573871100鑫豆2025-3-15 10:43
 会员592641100鑫豆2025-3-14 21:56

网友:
厉害,虽然我看不懂!

网友:
哇超级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虽然有,但还是很赞

网友:
虽然不会用,但是感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
虽然看不懂 但是修卡的快乐我不懂

网友:
非常不错的...10以下的显卡呢!!!

网友:
非常不错的资料,谢谢。

网友:
原谅我也是菜鸟,

网友:
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用

网友:
有A卡高版本的吗

网友:
这个是软件技术

网友:
测试系统下直接nano xxx就可以创建了,最后ctrl  x退出选择Y保存就行了    这就是个批处理简单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 复制一份参考:

软件来自:MATS各版本合集 V2版本发布更上一层:N卡测试软件455版本的gputest.js的命令

第一步:
用U盘或硬盘制作上述版本的测试软件,其他版本或许能通用或许不能,会折腾的大佬已经魔改出很多版本了,我等菜鸡还是最中意原版。
第二步:
找台电脑随便在哪新建三个文件夹“10系,20系,30系”,新建“文本文档”,打开新建的文本文档输入命令(文末附件),然后保存并关闭该文档。修改文档名称为你编写的测试项目,最后重命名文档删除“.txt”后缀。新建三个文件夹目的是10系、20系、30系显卡的测试命令有差异。

第三步:
进入“home”文件夹,里面就是对应各型号显卡的测试程序文件夹,把制作好的命令放进去即可。(每一个文件夹都是单独的测试,每一个文件夹都要复制进去)

确认以上三步做好,进入需测试显卡的对应文件夹输入:“./xx”   ,即可使用脚本。例:./93

10系“mfg”命令:
./mods gputest.js -mfg -test 93 -matsinfo -run_on_error
↑第93项显存测试↑
./mods gputest.js -mfg -test 94 -matsinfo -run_on_error
↑第94项显存测试↑
./mods gputest.js -mfg -test 118 -matsinfo -run_on_error
↑第118项显存测试↑
./mats -e 10
↑10M普通显存测试↑
./mods gputest.js -mfg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mats -3d_card -e 10
./mats -n 1 -e 10

↑笔记本双显卡测试↑
gputest.js -mfg -pastate 0.max -matsinfo -test 178 -test 118 -test 143 -test 242 -test 19 -test 166 -dramclk 7500 -loops 5
↑传说中的diag测试↑            这个测试附带显存超频至7500,N卡显存频率至今没弄明白,实测20系30系正常跑,10系谨慎使用。

20系“mfg”命令:
./mods gputest.js -short -test 93 -matsinfo -run_on_error
↑第93项显存测试↑
./mods gputest.js -short -test 94 -matsinfo -run_on_error
↑第94项显存测试↑
./mods gputest.js -short -test 118 -matsinfo -run_on_error
↑第118项显存测试↑
./mats -e 10
↑10M普通显存测试↑
./mods gputest.js -short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mats -3d_card -e 10
./mats -n 1 -e 10

↑笔记本双显卡测试↑
gputest.js -short -pastate 0.max -matsinfo -test 178 -test 118 -test 143 -test 242 -test 19 -test 166 -dramclk 7500 -loops 5
↑传说中的diag测试↑

30系“oqa”命令:
./mods gputest.js -oqa -test 93 -matsinfo -run_on_error
↑第93项显存测试↑
./mods gputest.js -oqa -test 94 -matsinfo -run_on_error
↑第94项显存测试↑
./mods gputest.js -oqa -test 118 -matsinfo -run_on_error
↑第118项显存测试↑
./mats -e 10
↑10M普通显存测试↑
./mods gputest.js -oqa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mats -3d_card -e 10
./mats -n 1 -e 10

↑笔记本双显卡测试↑
gputest.js -oqa -pastate 0.max -matsinfo -test 178 -test 118 -test 143 -test 242 -test 19 -test 166 -dramclk 7500 -loops 5

↑传说中的diag测试↑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 ... TN8MTMwOTYzOQ%3D%3D
附件提供以上命令做好的文件,按照10系、20系、30系直接复制到各型号文件夹即可。如果你想自己写脚本也可以去顶楼“更上一层”研究。这个脚本没什么技术含量,仅是我在日常维修过程中常用的一些图个方便,如有错误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这是干啥用的?

网友:
N卡传说中的diag命令脚本编写及使用

网友:
不明白,你要找高版本软件还是测试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10系 20系 30系 有些会出现mfg short oqa三种文件,有两种共存的情况,望楼主给说下是什么情况,三种的含义是什么呢?尤其那些测20系的400.什么的目录下,然后简化命令就不知道放什么文件了

367=10系对应mfg,400=20系对应short,455=30系对应oqa,虽说向下兼容,如用某些455版本跑1060-6g显存测试,但是测试结果会有奇怪的64或者128错误。
也有在400环境下使用oqa的,具体未实测不打包票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