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 K42JY不显示并自动重启。1.6A不显示。

楼主(2022-04-19):
最早初步判断是显卡坏,毕竟是0809000嘛。但后来仔细检测发现不是,因为都没有检测内存。内存I2C总线无波形。看电流CPU供电已经产生,于是当做BIOS故障刷了很多个。直到找到一个有人TB买的纯净BIOS后,我发现不是BIOS问题。CPU更换无效,于是开始仔细的研究电路。最近没怎么修精细的电路,似乎现在的笔记本电路故障不多了。这是个老笔记本,是HM55的桥。先用示波器测了一下SPI总线,发现波形重复跳动2周期就自动掉电。判断是EC的看门狗程序动作,简单点说就是宕代码了。再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LPC总线的LPC_AD0和LPC_FRAME,发现只有很少的波形跳动就停止了。LPC总线请参考上图。于是找出了诊断卡,这东西很少用。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用,毕竟客户愿意修。你们也不要惯性思维,不要说老笔记本不值得修。客户说值得才是真值得。对照着点位图把引线都焊接好了,华硕的DEBUG插座缺少了复位信号,去EC周围找个平台复位信号即可。比如PLT_RST,如下图

飞线好了开机,可以走码,几个代码后就卡住了。宕代码14,查阅了些资料。也没个确切描述,反正自己分析宕在内存之前。具体说除了CPU就是桥芯片了。

桥芯片BD82HM55是从THINKPAD E40上拆的。原来是花屏,想想桥一般是好的。只是灌黑胶的真的难处理,好在有显微镜。补了点绿油,最后植球上机。好了。

此机全套的诊断卡代码在我的另一个帖子里,这里不再重复。想看的话点一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9594-1-1.html#pid18439627
最后带上纯净的BIOS,这个BIOS找的我脑袋晕才找到。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上传BIOS似乎是留给自己以后用的,什么型号都不写。下载个BIOS反复折腾。
外壳模具号A42J.MB号K42JY.印刷板号K42JR 4.1版。内存槽绿色贴纸K42JY.显卡8颗显存。这个BIOS好,换桥不会导致风扇猛转。

 会员510109100鑫豆2025-12-7 10:35

网友:
现在修本子,能这样的用心,点赞

网友:
有两把刷子,值的学习

网友A:
这介机器还是个通病,就是桥旁边那个螺丝孔旁边那个排阻容易坏,会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B:
修这么一个老本子还要用上诊断卡,我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么一个老本子还要用上诊断卡,我服了你

就服你这句话。

网友:
对,客户说值得才是真值得,但是客户出的价也要值得修。

网友:
有两把刷子

网友:
板便宜牛牛牛牛牛女女女女女女女女

网友:
就是没过内存吧

网友(2022-07-13):
引用 网友A:
这介机器还是个通病,就是桥旁边那个螺丝孔旁边那个排阻容易坏,会导致不过内存

是需要更换吗 还是直接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