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R540UP不亮机维修

楼主(2022-04-19):
       笔记本型号:华硕R540UP
      主板型号:X540UP  REV:2.0
      客户拿过来说进不去系统,我打开机子顺利进入系统,本想着叫客户拿走又是一个运吉的。结果话音未罗机子黑屏了。然后怎么开也开不起来了。还好机主在旁边看着不然我要被讹上了。报价留机。
      接上可调电源开机才跑100MA。拆下主板测量各大电压,显卡电压没有,CPU电压没有,集显电压也没有。测量CPU电源管理芯片NCP81216条件全部正常,手头上没有这芯片,按照时序测量H_CPUPWRGD_R电压正常。不是CPU坏了,就是BIOS坏了。我还没有见过在我眼皮底下去世的BIOS。只能相信是CPU坏了。本想着退机保平安的,但是转念一下要是真的是BIOS的问题那我不是变傻B了。还便宜了下家。还是刷一个BIOS看看吧。结果故障修复。附上BIOS,BIOS是秒亮的,但是版本是306的。亮机后可以去官网下载最新的316刷上,我就是这样做的。 ASUS F540U X540UP

网友:
还有这样的操作啊,谢谢分享

网友:
是不是现在bios越来越复杂,出错的可能就大

网友:
现在bios坏很多,,到手先考虑bios

网友A:
一个星期内返修的概率很大

网友:
是不是BIOS 在CPU 旁边?

网友:
稳定没有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星期内返修的概率很大

大佬留个联系方式,有问题要跟您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星期内返修的概率很大

为什么说返修概率大?

网友:
现在的芯片的成熟了!  就爱坏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星期内返修的概率很大

BIOS芯片已经有问题了吧,flash内部部分区域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星期内返修的概率很大

大条毛,按你说的,人家是不是都不能刷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