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1a成功刷写原厂bios,但bios中出厂日期怎么改

楼主(2022-04-20):
用CH341A给戴尔G3 3579笔记本刷了原厂bios,首次开机F2进入bios设置,手动输入Service Tag服务代码然后保存,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发现bios信息里出厂日期(Manufacture Date )变成空的了,而且没有办法设置。有大佬知道这个出厂日期怎么设置吗?

网友A:
时间 进系统不能修改吗

网友:
自己用无所谓  改了也没什么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 进系统不能修改吗

如果你指的时间是系统时间的话,是可以改的。但如果你指的是整机出厂时间,那就不知道怎么改了,戴尔售后不知道是怎么弄的,自己刷了bios了,那个出厂信息就清空了。有大佬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
重新刷序列号?

网友B:
老的有保存吗,存了的话用hex软件搜索之前的SN试试,找到那个位置,改了重新刷看看,记得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的有保存吗,存了的话用hex软件搜索之前的SN试试,找到那个位置,改了重新刷看看,记得备份

我已经搞定了。维修师傅换南桥时不负责任,没给我保存原来的bios,直接刷了另外一个机器的bios,连服务编码都变了,而且这bios还有点小问题和我的机器不匹配,官网升级bios直接开机提示TPM设备找不到,又没法降级。给我找了天大的麻烦,害我又从论坛找了原厂bios又买了夹子重刷。

不过出厂时间我现在已经用WINHEX改好了,自己改了bios出厂时间和自己主板的PPID,还有其他几个信息,出厂时间是通过PPID算出来的,几乎是和我原机bios一模一样的,可以说是完美还原了原机信息,全都自己搞定,我都佩服我自己,谁能想到几天前我还是个连ME都不懂的小白啊。现在我只想踹死那个给我修机器的师傅,给我找了那么多麻烦。

网友(2022-07-20):
还是自己动手有乐趣,还能学东西。

网友(2025-03-23):
这都可以,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