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板载内存通病

楼主(2022-04-20):
电流跑2a掉电发现内存巨烫拆掉内存改电路秒杀

网友:
希望楼主把修改的电路图发一下

网友:
改什么地方 过程 不说说

网友:
改一颗电阻 r234 移到r233

网友:
改了哪里呢,图上看不到啊

网友A:
电阻 r234 移到r233 是什么原理?

网友:
是不是屏蔽板上内存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 r234 移到r233 是什么原理?

配制电阻啊

网友:
不用刷BIOS吗?

网友:
直接移动一个电阻就可以插内存开机吗?

网友:
华硕的板载内存太容易坏了。挪动两个电阻位置就可以。

网友:
好像有屏蔽BIOS的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 通病了 !

网友:
下次碰到了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嗯,是个好办法,拆掉芯片。改动电阻 R234 移到R233 ,也就改动内存识别方式。

网友:
这个改动都能发现,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