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ix720 bios模块 求助

楼主(2022-04-20):
大佬们,之前咸鱼买的miix720,bios一进去看见需要密码,问卖家不清楚,但是可以进系统,就没有管,
最近打算搞模拟器需要进bios开vt,但是进不去,今天打开机子,对比设计图,
好像是tpm模块没了,按照下面的型号,淘宝的型号对不上,不知道能不能当替换料。
第一次接触主板维修,求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A:
刷BIOS还得需要编程器

网友B:
密码解开不麻烦   你是要添加T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还得需要编程器

我有 CH341A 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密码解开不麻烦   你是要添加TPM?

大佬,tpm 芯片如果可以不加就不加了,BIOS怎么解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tpm 芯片如果可以不加就不加了,BIOS怎么解开?

这个机器我还研究过升级内存,准备做个视频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还研究过升级内存,准备做个视频来着

期待大佬的视频!

网友:
可以的,只是刷写较慢。

网友:
新手就玩高级的

网友:
高手谦虚了

网友:
安全芯片 431 有些不行吧  买个吧

网友:
没有没有,只是会点百度

网友:
百度找不到资料了,就来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