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夏普ar1808s

楼主(2022-04-20):
打印出来是这样的,未清洁激光器前是空白一行,清洁激光器后,一会儿这边有图象,一会儿这边没有,这是激光器问题吗,谢谢,鼓是新的

网友A:
建议你看下显影仓上面的小胶条,如果变形就容易挡住激光器,出这样的问题,可以直接撕下来,好了就发一个新的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下显影仓上面的小胶条,如果变形就容易挡住激光器,出这样的问题,可以直接撕下来,好了就发一个新的安上

谢谢大神,牛牛牛,解决了,胶条翘起来了,感谢感谢,我关注你

网友B:
请问小胶条位置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小胶条位置在哪

这个位置

网友C:
激光照过来被卷起来的胶条挡住光,所以没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光照过来被卷起来的胶条挡住光,所以没图像

谢谢解答了

网友:
显影仓胶皮撕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