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B75M 2.0的主板,想盲刷BIOS。

楼主(2022-04-20):
台式机黑屏不能启动,怀疑主板cmos坏了,不知道大侠们有没有盲刷华擎主板的经验,可否指教一下。

网友A:
请教什么叫盲刷?一般我都是用烙铁拆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什么叫盲刷?一般我都是用烙铁拆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刷。

用up的那种。

网友:
还是找个编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