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液晶显示器灯管该灯条恒流板改装方案

楼主(2022-04-20):
1确定原版的恒流供电电压
2确定灯条的工作电压
3确定待机时原版恒流的电压
4根据以上参数选择恒流板和灯条的串并关系
5确定原版上所有的控制型号和控制点位
6新恒流板电源在电源板上的主开关电源二次侧上取用

网友:
通用的都是宽电压的

网友:
通用的很多都支持10v-30v的宽电压,只要找准高压供电正极和负极,加上开启信号就可以了,当然亮度也根据实际情况去接。

网友:
很常用的   都是宽电压  一般建议改完后 把灯条电流调低些  更耐用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果断收藏!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没有改过,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