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见小八脚电源管理芯片工作原理,大佬们就不用看了,小白们过来看看,以繁化简,

楼主(2022-04-20):
张无忌曾经说过:老子掌握了九阳神功,练乾坤大挪移,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情。所以,掌握了芯片的工作原理,修起主板来就心里有数了

以待机电压为例子,电源自带的5v,待机电压进入4脚,通过芯片自己带两个内置mos管,5脚输出3.3伏待机SB方波电压,波形看我的示波器,我截了两个图,一个是3.3伏待机,就是我们现在举的这个例子。另1.1v是给南桥供电的.

3.3v方波经过电感,电容,蓄能,滤波,就成为稳定的3.3伏SB电源,给主板待机电路供电了

!!!!!!!!!!!!!!!!!!!!!!!!!!!!!!!!!!!!!

现在我要说到关键点了,这个五伏电压是怎么转化成3.3伏呢?他为什么不转化成1.1v呢?

当然,它是可以转化成1.1v的,关键点就在于第七个脚FB=feedback=0.8v,这个0.8v在芯片里面是基准电压,它是不能变化的。

所以就通过r1和r2两个分压电阻,改变他们的比例来保持0.8伏的电压,看图片一看就明白,画了圈圈,这个也看不明白,也不用修电脑了。比如要输出3.3伏,r1=75k欧  r2=24k欧,要输出1.1v的话,r1=6k欧.  r2=24k,

中间的基准电压0.8v不能变,那变化的只能是上拉电阻的电压3.3v或者1.1v,两个电压经过滤波以后,就成为我们常用的待机电压或者是南桥电压啊!

!!!!!!!!!!!!!!!!!!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波形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通过芯片里面的上下mos管来输出电压的调节电压的,就像CPU的上下管供电原理差不多,只不过待机电流比较小,就内至在一个芯片里面了。

CPU供电的话,有专门管理芯片发送脉冲电压发送给G极控制波形,从而输出CPU供电。

我们这里就全部集成在一个芯片里完成了,没错,这个芯片的第六脚,就是控制波形的
它的一端连接一个内置振荡器,一端连接一个三百三十千欧的电阻接地,输出1M赫兹的脉冲信号给mos管G级,看图画的圈圈,一看就明白

通过改变接地电阻的大小,就可以改变脉冲信号,比如像这个电阻改为无穷大,就可以输出2m赫兹的脉冲信号。

哎呀,打这么多字累死了,希望能帮到刚入门的兄弟

网友:
这个示波器是多少M的,要花多少钱?

网友A:
呵呵。。示波器看着很小巧。不错。是多少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示波器看着很小巧。不错。是多少兆的啊?

500M没问题,修主板要那么高的波干嘛,难道你想搞一个波霸玩玩?

网友:
竟然没人有人对我发的文章感兴趣,白写了半天,看来都是老师傅了,没有新手。
那就再发一个vga的r波吧

网友B:
这种小芯片上是不是很小,上面的字符是代码吧,怎么确定它的型号和引脚呢?

网友:
感觉万用表就够了,示波器使用太复杂了看着就头大

网友:
499的示波器跟正点原子比是原子能保存波形sav。这个是截图。不过很好用我也是这个

网友:
蛮多dc对dc,都是6脚输出,一般都是3.3转1.0-1.2v,供桥用。

网友:
理论总是枯燥的,学到了

网友:
示波器不错哦,看着很便携。

网友:
谢谢楼主,小白正在琢磨

网友:
逆时钟数ABCD  你这个是正反一个通道 背面为高位 正面为低位

网友:
小白看不懂,总之很牛逼!

网友:
不错啊,基础知识

网友:
不错不错 示波器感觉有些复杂啊

网友:
兄弟你这个示波器绑什么上面。我也想整个放着不方便

网友:
这示波器真小巧

网友:
感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
都问楼主的示波器,哈哈哈

网友:
这理论知识好 学习学习了

网友:
这种芯片都差不多这样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芯片上是不是很小,上面的字符是代码吧,怎么确定它的型号和引脚呢?

用半导小芯这个软件搜芯片手册

网友:
原理是维修的基础,掌握了原理就成功了一半,再加上经验,维修就变得简单了!感谢楼主的耐心指导

网友:
不错学习了,希望楼主多多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