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那位大神知道HP ELITE BOOK 外接螢幕有畫面?

楼主(2022-04-20):
請問那位大神知道HP ELITE BOOK 外接螢幕有畫面?但液晶沒畫面

測屏接口沒有38,39 沒有屏供電
1.2.3腳19.5V 有電壓
5.6腳背光開啟及PWM沒有電壓
請問依經驗判斷這個應該是那出問題,顯卡虛焊嗎?
請大神指點

网友:
这个机器要看下图纸 内屏是cpu输出还是显卡输出 还有屏幕的HDP信号正常么 cpu核显是不是正常

网友:
感謝大大指點

网友:
屏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