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MX34VQ驱动板灯线接口线序的问题

楼主(2022-04-20):
自己diy的34寸曲面屏,驱动板坏了,在淘宝买了片华硕MX34VQ的驱动板,现在问题是显示屏灯线是6针的,驱动板上的灯线接口是12针的,升压芯片是OZ9998MGN,没有正负极标注,我又是个小白,不知道怎么改线,想问问有没有大侠知道的,谢谢
我来回答
华硕

网友:
必须搞清楚屏背光线的定义,和点灯板的线序定义

网友:
千万别乱整,容易烧LED灯排容易烧掉。得了解这个6脚或者12脚的引脚定义和额定电压才可以。

网友:
最好找一样的不要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