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8HM-K +2.5V_VDDA问题

楼主(2022-04-20):
不上CPU,测+2.5V_VDDA有2.5V; 上CPU测+2.5V_VDDA只有1.8V,跑码停在34.是CPU坏了吗?没有备用CPU。

网友A:
你看看图纸  FM2+  CPU  就是1.8V

网友:
华硕A68M-K  A58M-K桥温度奇高。这板子坏的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图纸  FM2+  CPU  就是1.8V

谢谢。一直还以为AMD都2.5V。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核显还是独立显卡,代码34是指显卡方面的。

网友:
我也是这个板,vdda2.5好像就是2.5V,不过我的问题更严重,会跑码但是每隔几秒就复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