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 A68HM-E全固态版 V18无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22-04-20):
   客户拿来一块主板七彩虹C A68HM-E全固态版 V18,说能开机不显示,上电挿诊断卡不跑码显00,估计CPU不供电,打压测量果然没错,供电芯片是RT8878B,经测供电无短路,18,28,47脚供电正常,37脚EN开启信号也正常。那还缺什么条件呢,回想起曾经修过这种芯片无供电情况也有因2,40脚引起,开机再测一下2,4脚,2脚0.61V,40脚0V,明显是不对的,正常情况这两脚电压都应在1到1.3V左右,首先40脚明显不对,与它想连的是RV60,打阻无穷大,一般2,40脚都接一个140到200K欧的电阻,找个200K电阻换上,开机打压。。。还是没供电,再测2和40脚,都是0.63V,不对,怀凝芯片挂了,找个新的换上,开机,码跑起来了,手痒再测一下2和40脚,都是1V.烤机几小时无异常,交货。。。

网友:
跟RT8859通病差不多。

网友:
RV60,打阻无穷大

网友:
都是1V.烤机几小时无异常,交货。

网友:
我也正好有一块也是无CPU供电的。。。。。。

网友A:
有没有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BIOS???????????????

有,你要么?

网友:
学习了这个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上次维修过一样的,也是这个电阻异常

网友:
碰到几块坏的还有保修

,,,

网友:
楼主有这板的图纸吗?

网友:
全固态是高端货吧

网友B:
感觉七彩虹的板子还好修一点,遇到几片故障问题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七彩虹的板子还好修一点,遇到几片故障问题都不大。

是的,不过有些板也不是那么好吃

网友(2022-07-26):
有没有这个主板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