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佬知道这个24c08

楼主(2022-04-21):
有没有哪位大佬知道这个24c08用什么软件可以烧录bin文件呢?通过串口!在线烧

网友:
随便找个编程器都能刷

网友:
取下来烧写各种编程器都可以,焊接也很方便。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便找个编程器都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便找个编程器都能刷

编程器是可以刷!我是需要在线刷!需要批量

网友B:
找下有没有这种夹子

网友C:
这个芯片没有价值的 只能拆下来刷

网友D:
在线,你得看你主板上有没有在线烧写的接口才行啊?

网友:
淘宝上几十块而已的编程器就有啊。自己把芯片摘下来焊到转接板上面就可以刷了。

网友:
我需要批量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线,你得看你主板上有没有在线烧写的接口才行啊?

有个串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RT809F

这个就有点大材小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下有没有这种夹子

夹子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没有价值的 只能拆下来刷

找不到好的工具,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