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 测试软件,支持3060以上,1080以下。

楼主(2022-04-21):
MATS 测试软件,支持3060以上,1080以下。
里面有两个版本,一个支持3060以上,一个1080以下。
可以选择自己要维修的版本进行测试。

用法:
把软件安装到U盘,另一个要用DiskGenius 新版本还原分区进行安装即可。
U盘开机启动会自动普通测试。
压力测试方法
普通测试完
输入
ls 查看版本目录
然后输入cd空一格输入版本目录 回车
然后输入 ./mats 回车即可
查看结果
nano report.txt
解压密码 111111

软件不收费,发现有拿去卖的赶快举报。

网友A:
链接呢???只有提取码怎么下载

网友:
解压密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接呢???只有提取码怎么下载

下载那个txt文档   链接在文档里面

网友:
楼主  给个安装说明  小白不会安装啊   谢谢!!!

网友B:
看看和1.2有什么不同

网友:
下载到99.9%不走了,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和1.2有什么不同

下载到99.9%,不走了,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解压密码多少

网友:
楼主有测试命令吗?

网友:
什么版本的?

网友(2022-07-27):
支持3060以上,1080以下,那中间的不能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