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lex 2-14D 开很多次才能亮机,然后使用一切正常

楼主(2022-04-21):
不亮机时电流有跳变,定在0.56A(不接硬盘),不亮机时测总复位PLT_RST#有3.3v,不知接下来如何检修,有人遇到这种故障没?

网友A:
插电池开机和用适配器开机都一个现象么?

网友B:
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BIOS试一下!

ah1503 25B64BSIG编程器找不到这个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电池开机和用适配器开机都一个现象么?

是的,用电池和适配器开机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BIOS试一下!

找到了 ,要输入GD25b64 ,兆易的存储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用电池和适配器开机都一样

你可以先刷个BIOS,但我觉得不像BIOS问题,保护隔离电路查一下,重点看下芯片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刷个BIOS,但我觉得不像BIOS问题,保护隔离电路查一下,重点看下芯片

我也觉得能亮机应该不是程序问题,但刷bios就正常了,看来维修不能死守常规,要多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能亮机应该不是程序问题,但刷bios就正常了,看来维修不能死守常规,要多尝试

也是啊,笔记本修之前先刷BIOS总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