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1手机摄像头闪退故障维修

楼主(2022-04-21):
小米11手机摄像头闪退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小米11

  故障现象:手机摄像头闪退

  维修过程:顾客描述手机正常使用,打开手机摄像头闪退,实测打开摄像头直接黑屏一两秒,然后刚出现拍照按钮就闪退。

小米11手机摄像头闪退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手机摄像头闪退不是供电就是i2c总线有问题。

维修过程:

小米11手机摄像头闪退故障维修 图2

  该机型前后摄像头除了五角供电管供电之外还有一个照相机电源U7306。

小米11手机摄像头闪退故障维修 图3

  直接重做此芯片。

小米11手机摄像头闪退故障维修 图4

  开机测试故障依旧,打前后像头座子阻值都正常,在测i2c电压时发现没有电压。

小米11手机摄像头闪退故障维修 图5

  后摄主像头的CCI_I2C1_SDA和CCI_I2C1_SCL开机后没有电压,前摄的CCI_I2C0_SDA和CCI_I2C0_SCL开机后也没有电压。

小米11手机摄像头闪退故障维修 图6

  找到这两个i2c的发出端均为CAM_IO_1P8。

小米11手机摄像头闪退故障维修 图7

  顺藤摸瓜找到的依然是照相机电源U7306。

小米11手机摄像头闪退故障维修 图8

  由于我们已经重做了这个带胶电源,所以基本可以排除虚焊、损坏。再检查其工作条件,发现有两个i2c总线。

小米11手机摄像头闪退故障维修 图9

  总线直通CPU,中间有两个上拉电阻。

小米11手机摄像头闪退故障维修 图10

小米11手机摄像头闪退故障维修 图11

  测两个电阻阻值之时发现C3201通CPU一端为接地。

小米11手机摄像头闪退故障维修 图12

  于是重做CPU。

小米11手机摄像头闪退故障维修 图13

小米11手机摄像头闪退故障维修 图14

  维修结果: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小米11手机摄像头闪退故障维修 图15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A:
谢谢老师分享!这个888问题不是一般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分享!这个888问题不是一般的多

是小米的问题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