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桥,桥位置鼓起问题求助!

楼主(2022-04-21):
左右开工,桥两边拿镊子压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行,我拿重物放上面压平,等机器开始上温度,到了190左右,桥位置的那个区域就开始慢慢鼓起。最高 ...

重物不行,重物力度不够,只能用手拿着东西压。等到他鼓起来在压,经常碰到鼓的都是这个方法。

网友:
温度高时间长了点

网友:
烤箱预热一小时以上然后整体100多度预热久一点然后再搞,我是瞎写的,我没有BGA

网友:
我的也是估计跟板层越来越薄有关。一直想不出好方法。

网友:
我用r5830做无铅座子一次ok,z的大板,看来楼主真要多了解你的bga.教你一个方法用测温线看上风温度,焊油不能太多,另外我上面说的不要用什么压主板,主板曲了变形有条件用烤箱,没有的话的用180度预热30分钟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用挂钩把主板固定好,千万不能塌,温度在240左就得要停了。

网友:
应该是温度、距离的问题

网友:
BGA不行 换迅维360T

网友:
直接鼓包那里用风枪抬高点一边吹 一边用扁点的刮刀之类的用点力平压下去 等凉在拿走刮刀 装的时候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这个变形主要的问题,是BGA两边都有PCI-E槽和板层热胀热缩系数不一样

网友:
换个主板就OK了

网友:
主板各个位置温度不均,建议打开均热板

网友:
.........我预热温度150 你们预热多少?

网友:
这板子就这样受潮了 给温度就鼓包

网友:
这种主板没必要换桥...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