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30不触发

楼主(2022-04-21):
同行送来的ThinPad e430 不触发拆机测试有3 5v 后测试EC缺少acin 查图纸发现是pu101的LM339发出的
找到对应的lm339后一看二脚接的电阻严重腐蚀

就刮了刮 结果电阻都给掉了焊盘也没了

料板找了个10k的电阻焊好

试机acin已经发出 按开关开机 直接亮了

机器修好了但是还有个问题 339的反向输入端电阻腐蚀没有RTCVREF 3.3V就接了个电容和悬空的效果差不多 但是这个脚的电压测试的时候却有3.9v 同向输入端3.7v,输出低电平 后来用multisim搭建了这个lm339这个电路即使没有电容 悬空这个脚 反向电压也比同向高 可能lm339内部会拉升这个吧 有时间弄个339内部结构图研究下

网友:
楼主,multisim好学吗,有学习资料不

网友:
捡漏了,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