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312hmt不开机

楼主(2022-04-21):
U2312hmt,电源板左三黑色线5v,其他线都没有电压,接驱动板后,1084-33管G极电压在1.2-2.9之间反复跳。

网友:
1084-33是稳压器吧

网友:
这个要向前面查

网友A:
显示器不亮先刷BIOS程序试试,再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我拆出来测的,没有加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不亮先刷BIOS程序试试,再考虑硬件问题

不会,没有工具

网友:
就是1084-33坏了

网友:
1084-33是三端稳压器,不是MOS管;输入电压必须高于3.3V,输出可调或恒定输出3.3V,看接入电路方式! 还要检查输入、输出是否存在短路,稳压芯片是否击穿;可以不用驱动板,单独测试电源板,二次开机正常不!

网友:
把你标的那个1084换下看看,这个板这个就爱坏

网友:
感谢大家回复,主要是小白,只是个电子爱好者,不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