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Book 1868

楼主(2022-04-21):
插电灯不亮,隔离不过SAM_SL1_PWR_EN 此信号没有,待机+3P3VAS转1.8 给EC 工地已有
SAM_SL1_PWR_EN 请问在这个信号之前需要满足那些条件才会发出隔离开启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不出此信号,换过EC,EC是短路了换的,换后有了,开机键 电压3.3V

网友:
修好的没,我正修着

网友A:
我加焊了EC,SL1_PWR_EN有了,3.3V 5.0V待机也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加焊了EC,SL1_PWR_EN有了,3.3V 5.0V待机也有了

我的换了 也不来 ,尴尬了

网友:
搞定了没有  老铁们 。。。。。我也 遇到 一样问题了。。。。

网友:
我用 TYPE-C 充电器 都不行。。。。

网友:
看来算是通病了

网友:
你修道过、。?

网友:
继续干ec,你怕是没焊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