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L55M5-AA开机启动正常,到主页后1分钟过来,有规律的一亮一灭

楼主(2022-04-21):
已更换电源板,照旧。预定主板中,不行再拆灯管

网友:
到主页后一分钟过来是什么意思啊?背光消失了吗?

网友:
s是的,背光一亮一灭

网友:
LED灯条位置接一只220v200w白炽灯做假负载试试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台海信55寸电视,开机屏不亮,红灯一闪一闪的,检查过电源板,代换过主板都是好,后来用灯泡做LED假负载能开机了,证明LED灯条坏了,换灯条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