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FS431/FS531 NM-B941某宝刚买的原厂BIOS

楼主(2022-04-21):
FS431/FS531 NM-B941原厂BIOS 刚买的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原厂

网友(2022-09-09):
感谢分享,此BIOS亮机快

网友(2022-12-28):
确定好的刷上秒亮  我的0.7左右掉电

网友(2023-03-21):
此bios是独立显卡的吧我的有个是不认声卡不知道是CPU问题还是BIOS问题声卡芯片换过

网友A(2023-05-07):
我这边有一台是集显的,刷了是可以秒亮的,谢谢分享!不过我这台的故障是运行速度慢,CPU锁频在0.4GHZ,最后找到原因是因为电池导致的。

网友(2023-08-03):
FS431/FS531   NM-B94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我的是集显,故障是进系统键盘不能用,刷完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的同版号,不认硬盘

网友(2023-10-20):
感谢楼主的分享
Lenovo 小新 Air 14IWL进系统和PE键盘没反应,刷完后ok了

网友(2023-12-10):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一台是集显的,刷了是可以秒亮的,谢谢分享!不过我这台的故障是运行速度慢,CPU锁频在0.4GHZ,最 ...

我也碰到一例相同故障换电池

网友(2024-02-23):
BIOS是好的   刷完秒亮 感谢楼主

网友(2024-08-17):
正好需要 多谢分享

网友:
刷完秒亮不认声卡

网友(2025-03-08):
原机键盘突然失灵。除了bios里面上下左右键ok的,其他的按不出来,pe里面也是按不出来。刷完秒亮。键盘ok,感谢分享

网友(2026-04-20):
感谢分享,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