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FX63V关机不充电

楼主(2022-04-21):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FX63V奇怪的问题,合上屏幕关机状态下不能充电,开机状态下都可以充电,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A:
可以说详细点吗 像这个情况 IO 充电电路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详细点吗 像这个情况 IO 充电电路都有可能

电脑没有开机前,插上充电器没有充电电流(电池和充电器都可以正常开机的),开机后,一般也不充电,但是在开机状态下拨插几次电源头,就有可能正常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