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板,希沃MT01这个垃圾小主机,掉电自动重启,到底是啥问题?

楼主(2022-04-21):
各位老板,希沃MT01这个垃圾小主机,掉电自动重启,BIOS刷了,CPU供电电容补了,南桥加焊过,用得一段时间又返修回来了,到底是啥问题,换南桥才行?但是有的发现换了南桥也不得久,奇怪了!这绝对是通病的,因为遇到好多台了

网友:
就没老板指点一下?

网友:
检查信号相关的电路吧。 。

网友:
先重植下南桥试试,虚焊的话加焊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尤其是发热量大的元件,必须重植。

网友A:
建议找这2人聊聊,他们专门搞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找这2人聊聊,他们专门搞这个的。

他2只接受 寄修的吧,不指导的

网友B:
问下你是怎么通电的,之前接了一台搞不懂

网友:
给同行吧 费力不讨好

网友:
改善单桥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你是怎么通电的,之前接了一台搞不懂

网上有卖供电接口转接板的

网友:
我也修得不少 我猜测CPU可能性大 换U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你是怎么通电的,之前接了一台搞不懂

不用买专用接口板,这款MT01主板上就有12V接口和开机键,其它型号看一眼就知道在哪加电的了

网友:
这电容换的

网友:
换个南桥就解决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比较好找,对比掉电先后顺序来找掉电原因。加焊就可以用一段时间,可能是电阻与晶体管问题。也有可能是温控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老板,我记得高频滤波加这种电容是不行的吧

网友:
偷懒简单换上去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C:
不要这样加电容,把原机的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这样加电容,把原机的换掉

也不确定是不是CPU供电不稳掉电的,所以就随便加点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