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显卡黑屏求助迪兰R9 380X

楼主(2022-04-21):
现在显存核心供电都正常,核心烫手,但是不显示,想问下是不是核心坏了。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晶振,还有pci-E 复位,最后查BIOS,都正常的话只能是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还有pci-E 复位,最后查BIOS,都正常的话只能是核心

感谢大神指导

网友:
不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