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8hm-k不停复位

楼主(2022-04-22):
开机后,会跑码,但是每隔2到3秒诊断卡复位灯就闪一次,然后重新跑码,大部分时间间隔时间都一样,诊断卡跑到一个数就变成no重新开始,偶尔也能看到跑到ff,测量cpu内存桥还有2.5v电压都正常,时钟正常,不插内存不跑码还是会定时产生复位,所有都插好不插bios此时不会复位,新手实在是不知道该往哪方面找了,复位时复位电压会变化,内存桥2.5v不会变,但是cpu电压会变化,会从1.4降到1左右,没有示波器,万用表测的话是这样

网友:
没有大佬回复吗?今天又试了试,io发出的o_pwrok_r是进入南桥的,这个电压随着复位也是来回高低变化,不知道是否正常?我索性直接把这个电压跟3V连在一起,不会来回复位了,重启了十几次竟然有2次点亮了,而且还进入了bios,但是也就亮屏2次,后来再也不亮了,所以目前我怀疑有可能是io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