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 e450,按电源键灯闪一下,秒掉电,又是通病又捡钱,天哪

楼主(2022-04-22):
今天帮美女学生妹修完,联想拯救者以后,你把4s店大老板的联想e450拿出来 修,下午拿过来的

修电脑原则,第一步,不管什么现象,先刷boss。论坛里找了一个,刷上去还是现象一样,掉电

立马找图纸,发现有人已经说是通病,量一下那六个连排大别墅,果然,全部短路显示,其实只是第一个电容短路了,

把第一个拆了,就是我图片指的那个,立马都不短路了,立马上电,不掉电了,功率刷刷往上跑。

正当我心里窃喜时,发现屏幕还是黑的,什么鬼?

过了十秒钟,联想的log才慢慢出来,还有卡顿的感觉,难道是拆了一个电容?没有补的原因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22微法的电容,想到我这个刷boss的陋习,又去论坛杀了几个boss,都慢,幸好之前做了备份,还原上去,瞬间秒开。

编程器里看那些代码长的一模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

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没有,现在才重头戏,拆的时候发现那个d壳的轴承螺丝地下固定断了,除了换d壳可没有办法喽

但是价格已经报好了,固定了\^O^/,苏州疫情淘宝上也没法订货,就算能定,我还要等谁?有那个耐心,另外出钱买也是不可能的

于是拿电钻在d壳上面打两个洞,用塑料扎带通过两个洞,把轴承固定住,然后发现开关屏幕完全没有问题,很紧凑

明天4s店老板来拿货,我就说老款电脑外壳停产了,只能这样弄看看,会不会打死我,j哈

哈哈

网友:
电容短路秒杀的节奏,AB胶粘转轴螺柱也是一种选择:daxiao:

网友:
饭可以随便吃,但是bios不可以随便刷,你知道吗

网友:
boss究竟是个什么鬼?你经常刷老板吗?

网友A:
这么简单问题,居然搞得高大上一样,小白中的小白

网友:
刷前先备份是个好习惯

网友:
这种老旧外壳,坏了确实不好弄

网友:
备份做的好,

网友:
电源灯闪一下。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问题,居然搞得高大上一样,小白中的小白

哈哈哈哈哈

网友:
螺栓柱断了用AB 胶粘一下!楼主这个搞法客户看了不能接受的!

网友:
只要大短路就是捡钱的活

网友:
我怎么就遇不到呢?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
外壳我换过,屏轴掉了

网友:
兄弟,你这样修机也太难受了吧

网友:
还有,是BIOS不是boos老板

网友:
通病最好啊,,,,,,,,,,,,,,,,,,,

网友:
刷BIOS要养成备份原机BIOS好习惯

网友:
捡钱了,滤波电容短路,最好修

网友:
hen 很简单的问题 。你说的太复杂了

网友:
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2025-03-10):
你真是个小机灵鬼

网友:
恭喜捡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