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不出CORE供电

楼主(2022-04-22):
测CPU供电有1.7说明只出了预告电   我去测了GOOD有电压  SVID有电压 1.2V  这种情况没有示波器 我不能判断是不是CPU的问题或者主控的问题  是吗 请问一下 各位师兄  我去买一个示波器回来  我去测试4脚有瞬间拉低去CPU的信号 说明就是CPU坏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说明主控坏了吗  电流在0.5级就不动了 有时候出发0.03就到0.04不动了 这个是集成pch和CPU的 主板 我感觉应该是PCH的PWRGOOD的信号没有发给CPU  CPU就不产生SVID的  导致不出CPU核心电压   没有示波器 怎么还可以判断

网友:
有时候你会发现,有示波器一样找不到问题。但是多一点检测方法,就多一种思路,去买吧,泰克的好用

网友A:
我秀机器还真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秀机器还真没用过示波器

牛啊。。是不是走时序基本上都可以解决?还有就是测bios的时候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