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FB360M刷BIOS之后不

楼主(2022-04-22):
TUF B360M刷BIOS之后不触发,求助

网友:
刷了之后就不触发?继续刷呗

网友:
刷了之后就不触发,应该不能直接刷,如果直刷有时不开机的,试一下BIOS电池放电短接一下试一下

网友:
刷了之后就不触发,刷后不行的话,试一下复位一下BIOS试一下放电,有的直刷是开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