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BM-E 点不亮

楼主(2022-04-22):
很简单的问题,没有内存供电。内存供电芯片Boot , VCC, OCSET都正常,但 UG没有输出,芯判定芯片损坏,更换就OK.
问题是 更换之后 内存供电只有1.35v输出,DDR3的内存正常要1.5v。想不通为什么1.35v也能亮机.

于是查FB反馈电路,两个分压电阻PR509 (1K 欧)和 PR508(698欧):
  • 在板上测电阻时PR509只有540欧,PR508只有330欧。
  • 于是我把PR509拆了,此时再测PR509为1K, PR506为698欧,是正常的。

附上电路图,希望有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A:
可能是电容漏电,分了一点电压,只是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容漏电,分了一点电压,只是猜测

有空我去试验一下

网友:
根据芯片反馈脚0.8v电压,与两个电阻阻值反推,0.8*(1+0.698/1)=1.35v这个内存电压就是正常的,是低电压版。由于经验不足,被内存槽上刻的1.5v误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容漏电,分了一点电压,只是猜测

1.35v是正常的电压,这个主板的内存是低电压版的。我被内存槽上刻的1.5v电压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5v是正常的电压,这个主板的内存是低电压版的。我被内存槽上刻的1.5v电压误导了

嗯,笔记本也有1.35V供电的,前两天我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