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那位大神知道這兩片同型號的板子,這個晶片是什麼功能?

楼主(2022-04-22):
兩片都是LA-9314P REV 1.0 但是有一片多一個晶片,但因模糊看不到型號,不知那位大神知道這個晶片什麼作用?大概會是哪個型號
pS:有晶片的是接一般1366*768的屏,
沒有晶片的是接3200*1800 觸控屏

网友A:
這個晶片不知道=是什麼

网友:
螃蟹聲卡芯片

网友:
芯片不洗干净,想让我们猜字谜吗

网友:
没装芯片的屏是用EDP总线的屏也是EDP屏,装了芯片的是EDP转LVDS总线用的屏是LVDS屏。

网友:
平板模式和电脑模式切换芯片

网友:
通常都是edp转lvds

网友:
换高分屏就要装这个芯片,具体要还看电路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晶片不知道=是什麼

用洗板水洗干净拍出来看看

网友:
楼主相机太糊

网友:
RTD2136R是EDP转LVDS,有芯片的是用LVDS屏,没有芯片的是用EDP屏

网友:
用洗板水洗干净拍出来看看

网友:
lvds转换芯片,在屏线接口的除了它还能有谁

网友:
感謝各位大師指點

网友:
看看角一样就干呗

网友:
不用想了,楼上的各位都解释得很清楚了

网友:
只是看這個有晶片的板子,原本有畫面接LVDS 1366*768,
我把他接到edp 屏3200*1800 就故障了
接回原本的屏也沒顯示,但外顯正常
我在想是不是換屏測試的時候把這個晶片搞壞了

网友:
外顯的dp信號是從這個晶片發出的 嗎

网友:
請問各位大師這個圖應該怎麼看呢

网友:
一楼的通俗易懂,对屏的要求不一样,带芯片的是LVDS屏,不带的是EDP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