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1989进液不开机

楼主(2022-04-22):
苹果笔记本进液进液不开,拆开主板,主板发霉腐蚀,钱短路,ppbus和pp3v3短路,拆除相关发霉腐蚀原件,然后在通关强行上电的方法,判定U3100损坏,更换后主板可以开机,测试发现没有声音和Touchar显示亮无触摸,经过测量发现声音功放U6400和U6450坏,J5100损坏,更换相关原件,维修OK。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看起来修得很顺手得样子

网友A(2022-06-01):
请问一下,我也遇到一台A1989进水,现在外接有声音内置喇叭没有声音,如果我只接一边的(比如右边的)它如正常可以响吗?还是说必须两边都要接上才可以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我也遇到一台A1989进水,现在外接有声音内置喇叭没有声音,如果我只接一边的(比如右边的)它如正常可以响吗?还是说必须两边都要接上才可以响?

可以啊,接那边那边就有声音,左右两边虽然线路有共同点,但也是左右独立,不过没声音应该好修,可以修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接那边那边就有声音,左右两边虽然线路有共同点,但也是左右独立,不过没声音应该好修,可以修好 ...

几个PTAS5770全部拆了,声卡复位SPKRAMP_RESET_L阻值为非常低    为4       只有T2没有拆,连接这个信号的全拆了,阻值还是为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个PTAS5770全部拆了,声卡复位SPKRAMP_RESET_L阻值为非常低    为4       只有T2没有拆,连接这个信号的全拆了,阻值还是为4

短路,了连接的原件一个一个拆,来判定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都不敢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了连接的原件一个一个拆,来判定问题,

只有T2没有拆,其它拆完了,连接的电阻都拆了

网友:
那就是T2短路了,想修好就得还T2,不用这个声音功能那就不用修,将究用,T2很贵

网友(2022-08-14):
BAR 能亮触摸不灵 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