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L805打印机进纸灯闪

楼主(2022-04-22):
爱普生L805打印机进纸灯闪烁,拆开检查了没有卡纸,传感器也很干净,请问各位师傅这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那个传感器,先看进纸器的传感器,然后打印头旁边的传感器(容易进墨水).还有一个就是检测光盘的在面对机器左面出纸杆附近一般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