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论BGA晶须造成的显卡BGA锡球连锡现象

楼主(2022-04-22):
今天修到一位老乡的RX560显卡,故障现象是游戏过程中卡死,然后就开不了机了。

拆开包装先看外观,没有掉件,电路板没有损伤。

上机前先打供电阻值,正常。然后是PCIE接口,不能偷懒,因为去年稀里糊涂坏了一个CPU,一检测发现是PCIE X16总线一个点阻值变小,残废了,以后只能运行在PCE X2模式下了。

经检测一切正常,然后上电,测各路电压,同样正常,最后上机,黑屏,用核显带着显卡上机,蓝屏,无法进入系统。Linux下可以读取BIOS信息,试着用核显测试显存,可以运行,结果是A0, A1全部报错5555。于是拆下风扇,发现显存周围有测试点,一个点一个点打阻值,发现A0一个数据点跟其它不一样。到这里就有目标了,拆下A0显存,再次打阻值,发现是核心那边的问题,对应的数据点阻值比其它点大20,看到这结果我心里一凉,核心挂了。向老乡通知了这个噩耗,打算明天给寄回去。

忙活了大半天一分钱没挣到,很是沮丧,于是抽一根烟稳定一下情绪,同时思量要不要最后死马当活马医加焊大法干一下GPU核心,这时想起前一段时间“月夜宁静”大佬的一个案例,GPU核心下面两个相邻的锡球莫名连锡的现象。死马当活马医吧,最后抢救一下。当我用洗板水反复浸泡清洗几遍后再打阻值,惊喜的发现那个不正常的点阻值已恢复正常。上机测试也能正常亮机了!

总结,后来我在网上查到锡焊点有时会像馒头发霉一样,自然生成锡须的现象,难道这种奇事被我碰上了?

网友:
意外的事发生了,呵呵。必胜

网友:
补充,好了没一会儿就又不行了,还是要干核心,清洗板子恐怕无法根治。

网友:
恐怕也不是核心的问题呀.,要么先加焊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还有这样的案例

网友:
干然后不行就是说不行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出现须不是都是因为处理时有腐蚀性的材料没清理干净时间久了就会让锡出须吗?

网友:
看样子还是有铅的可靠。

网友:
干核心必须报风险,可是能开机又不好报,也是头痛

网友:
楼主有心了,还是要拆

网友:
啃苹果要有好牙口

网友:
不错,还是六个核桃加多宝有点子。

网友A:
你那阻值大,不是连锡而是脱焊了。干核心吧!580核心很好重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阻值大,不是连锡而是脱焊了。干核心吧!580核心很好重植的:)

已经干完,发走了。那根数据线一头连核心一头连显存,显存已经摘掉了,核心全部是无穷的

网友:
阻值比其它的数据线大20,并不是无穷大

网友:
节能环保,有铅对身体不好。

网友:
老哥真有才,像我们这样死修电脑的开始研究原子核内夸克的αβ震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阻值大,不是连锡而是脱焊了。干核心吧!580核心很好重植的:)

感觉也是脱焊或虚焊的可能性很大,发热量很大的板子BGA最容易脱焊虚焊了,特别是早期的英伟达板载独显,简直是烧鸡烧得一塌糊涂,全是这种花屏6屏黑屏故障

网友B(2022-06-16):
在下小白,请问一下楼主,想加焊显存,涂了助焊剂,380度的风枪,3.5的风速,感觉吹不动呢? 请问下是哪里没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下小白,请问一下楼主,想加焊显存,涂了助焊剂,380度的风枪,3.5的风速,感觉吹不动呢? 请问下是哪里没对。

底部要有加热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底部要有加热台。

那种一块板子的那预热台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