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长城巨龙1250W电源,一个5V电源小板竟然修了两天

楼主(2022-04-22):
前年买的长城巨龙1250W电源自从上次3.3V供电修好之后,用了没多久5V供电又坏了。当时拆开折腾了一次没修好,一直放在角落。这几天生意惨淡,无所事事,又想起了这货。这东西就是挖矿用的,真是个垃圾啊,总是出毛病!

从角落把它拖出来,擦干净灰尘,打开外壳,非常艰难的拆下5V电源小板,上面只有一个APW7073电源芯片和2上2下4个MOS管,周边是一些分立电阻电容。对照PDF仔细研究了一下原理,找对应的元件,终于在大板上找到了其中一个反馈电阻,摘下来焊到小板上,接上12V供电,测量输出电压,电压不稳定,在3V——5V之间不停变化。

测量12V电压引脚,正常,EN正常,先换芯片试试,上次买的7073还有好几个,换上一量,电压恢复正常,接一个12V摩托车用灯泡,亮了,出去一圈再回来一看灯泡居然灭了,一量电压,没了!

也许是外围元件出了什么问题,测量反馈电阻,对照输出电压计算公式,阻值正常。心想可能是工作过程中阻值发生了变化吧,这样想着,可是没有正好合适的精密电阻可以替换。以前买的电阻包还在,只是都不是精密电阻,通过长时间的计算,挑选,测量,终于找到两个合适的,替换上之后再开电,电压正常,再测量,时间不长还是会掉电,而且电路板还发出响声,真是奇了怪了。

找了半天,只有可能是电感线圈,线圈是一个磁环,上面缠的线松松垮垮的,闲着没事取下来重新缠了线圈,再接上,上电,还是不能时间工作。最后没办法了,更换4个MOS管,没有合适的,从老显卡上拆下来四个最大电流值不太匹配的换上去,还是不行,不能长时间工作。

这已经忙活了快两天了,期间还拆下大个的滤波电容一个一个测试,也没发现问题。实在没办法了,竟然被一个小小的5V降压板难住了!到现在只能检查外围的贴片电阻电容了,于是一个一个拆下来检测,最后对照芯片PDF,我发现这块板子是重新设计过的,跟参考电路完全不一样,把所有跟参考电路不一致的全部替换,最终接上灯泡,电流2A测试了一整天,再也没有发生掉电或电压不稳现象,维修终于结束了!

事后总结,都说板卡级维修容易,芯片级维修难,其实最难的是电阻电容级这样分立器件级的维修,实在让人头疼。

网友:
这个是通病我买了一堆小板上的集成块换了就好

网友:
从板子上取小板都老费劲。。。

网友:
虽说费时间,总算修好就不借。

网友:
这费时间修的够久,找到问题就好,就怕时间去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到现在,到底是哪里问题还是不清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到现在,到底是哪里问题还是不清楚,呵呵

打算重新设计生产一批小板了

网友:
这种llc的电源,静是莫名其妙的问题,很难搞

网友:
干嘛不上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时间去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我的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过二天又坏了

网友:
本来是修电源板,最后参考芯片手册设计了一个,最后决定还是不用这个方案,买了一个20A的电源模块,稍微改造一下焊上就好了

网友:
各位大神,长城巨龙1250W电路图有吗?求,328330884@qq.com

网友(2022-06-17):
故障率都集中在这5 v 3.3v小板部分,说明还是工厂设计问题,通病。

网友:
5v的板修不好的,直接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