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华硕A540U风扇一直满速运行怪问题

楼主(2022-04-22):
华硕A540UP,板号忘记拍了。i5 7200u 显卡是amd8500m顾客拿过来就说风扇声音大,就给顾客说清灰换硅脂,没想到还是一样的问题。

刚清完灰换硅脂的时候开机试了下,声音小了不少。后面顾客来取的时候明显声音特别大,我又重新开机了n次,终于又出现了声音小的情况。之后再怎么弄还是没出现低转速

cpu我限制0.8g,温度才25左右冻感冒了,风扇还是4500转的左右。
只要开机,不管是进系统还是进bios或进pe都一样。

已经升级最新bios,驱动全部更新,一点屁用没有。
有老兄遇到这种问题吗?求指教指教

网友A:
温控线去掉 供电5V改成3.3V  虽然也是常转 但声音会小很多

网友:
这造价高了,顾客不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线去掉 供电5V改成3.3V  虽然也是常转 但声音会小很多

好的多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