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刷微星最新的13年

楼主(2022-04-22):
联想IH61M刷微星最新的13年bios上22nm cpu后,每次开机都要按F1才能进系统,有知道如何去除这提示的大神吗

网友A:
刷个我改的完美版齐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我改的完美版齐活

厉害,做了哪些修改,能分享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我改的完美版齐活

PS2口会失灵

网友A:
那是老黄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老黄历了。。。。。

你修复没。。。

网友B:
看来是官方bios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官方bios有问题

毛线,刷的是改版bios,和联想bios没关系

网友:
bios固件有问题

网友:
换bios电池吧

网友:
嗯呐,解决了

网友C:
好像提示时间不对,重置保存退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提示时间不对,重置保存退出试试

嗯呐,弄好了

网友D:
Virginlulu有个rom可能适合,你找找看,好像是ih61m v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rginlulu有个rom可能适合,你找找看,好像是ih61m v1.0的。

嗯,V星官网的就行,设置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