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2220w

楼主(2022-04-23):
   之前屏幕开机亮一秒黑屏  以为是高压板坏了  因为高压板不是原装的   然后买了个原装高压板      结果现在故障是直接不亮了   指示灯闪烁   我现在巨懵   纯小白一个   求求大神答疑解惑

网友:
这个大多数是LCD背光电路保护所致,可以更换背光四根灯管来解决,或者有人直接改成led背光虽然更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