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向各位师傅求一份小度在家智能

楼主(2022-04-23):
有偿向各位师傅求一份小度在家智能屏X6的点位图原理图,感谢。

网友A:
这个应该向李彦宏要,只有点位和原理图不行,还得要源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向李彦宏要,只有点位和原理图不行,还得要源代码,

只是产品坏了,用来维修,没有别的想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向李彦宏要,只有点位和原理图不行,还得要源代码,

如果有的话,要12V转5V,单DC-DC电源模块的线路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的话,要12V转5V,单DC-DC电源模块的线路就好了

图纸不好找,芯片的PDF好找,实在不行外挂一个DC-DC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好找,芯片的PDF好找,实在不行外挂一个DC-DC小板,

好吧,试试你的方法吧

网友C:
这个外面应该没有图纸,你还要点位和原理

网友D:
你还真以为什么都需要图纸才能维修???什么东西都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外面应该没有图纸,你还要点位和原理

嗯嗯,是呀,现在在一点一点复刻电路了,后续会分享供电部分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还真以为什么都需要图纸才能维修???什么东西都有图纸??

说的很对,只是如果有的话会更好,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