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6 820-00239-A 不认硬盘,二修只要够细心,也是可以轻松修复的。

楼主(2022-04-23):
机器型号:macbook pro A1706
主板版号:820-00239-A
故障现象:开机文件夹,不认硬盘
维修过程:1.机器接手,首先外观检查,发现硬盘供电IC被修过,其他地方很好。                 2.对硬盘供电IC U9300周边电感进行测量,大致测量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供电也有输出,大概判断下,上家U9300焊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3.根据以往经验,硬盘主控容易出现问题,所以直接,拆主控重新安装一遍。
                4.先拆掉屏蔽罩,对主控进行除边胶,
                5.用BGA翘开主控,本以为用BGA拆主控不会爆上盖,结果还是爆锡了。
                6,处理好主控地脚,黑胶的小心点。再怎么小心还是有掉点,不过还好都是,空点。
                7,接着处理好上盖地脚,
                8,处理好下层。
                9,安装好主控
                10.结果故障依旧。
                11.改变维修方案,直接换一套,把硬盘主控全部更换。
                12,拆掉硬盘,处理硬盘地脚。
                13,安装好,测试。
                14,已经完美修复了,硬盘是拆机的,所以硬盘内的资料还有。
                15.感谢各位朋友耐心看,有不足地方敬请谅解谢谢!
                                                                                                    smzlwan 2022 4.23

 会员164052100鑫豆2025-4-28 14:13
 会员608284100鑫豆2025-4-11 13:11
 会员1463710100鑫豆2025-3-20 16:43
 会员1125134100鑫豆2025-3-20 11:34
 会员217366100鑫豆2025-3-8 21:35

网友:
楼主技术 牛逼 学习了

网友A:
如果换硬盘,主控要一套换吗

网友:
这玩意不好搞   前天也遇到了专用的机器  让客户退回去了

网友:
很多盘本身没有问题都是主控有问题

网友:
苹果这玩意没两把刷子可挣不了

网友:
跟手机一样了,以后硬盘或者主控坏了,要搬一套换才行了

网友:
好技术因此2

网友B:
为什么要换一套?是硬盘坏还是主控坏,看到最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
苹果笔记本的硬盘原来是这样的,第一次见到,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苹果就是麻烦

网友:
硬盘,主控是套装,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活没经验的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硬盘,主控要一套换吗

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硬盘,主控要一套换吗

好像512G以下的可以不换主控,大了就要。当然原机是大硬盘也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换一套?是硬盘坏还是主控坏,看到最还是没搞明白!

其实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大哥,膜拜中!这得有修手机的功底才能得心应手!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情况客户要硬盘里面的资料才会去修,如果换硬盘了客户就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C:
硬盘坏了,资料还能在,??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坏了,资料还能在,??什么原理

是拆机那1套硬盘资料,不是他本身硬盘资料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佩服!

网友:
这个主控感觉比较难拆

网友D:
请教一个技术问题。。这硬盘主控是分层的,那我是先把底层焊到板子上然后在焊上面那层嘛。。。ps  t2也是这样处理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个技术问题。。这硬盘主控是分层的,那我是先把底层焊到板子上然后在焊上面那层嘛。。。ps  t2也是这 ...

这个看个人手工,也可以一层层安装,也可以一起安装。至于技巧,只能说熟能生巧。

网友:
胆大心细,楼主厉害

网友:
这种只能买料板拆芯片吧

网友:
应该还是硬盘坏了.

网友:
这个需要好耐心才行了,

网友:
技术和思路强大

网友:
给你点个赞,最怕的就是修这样的,压根没搞过

网友:
最开始换硬盘就省很多很多很多事了。应从简单的入手,楼主反了。

网友:
这都不叫二修,那边也就简单看了下哈哈

网友:
这个除胶需要点手工

网友:
这样的可以收多少钱呢。这款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