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傅假如cpu供电某一路电感坏了会有什么现象

楼主(2022-04-23):
一块AMD主板12V插上开机就断电保护,把cpu取下来开机不会保护,但是发现12V电压被拉低到11.5V,用手摸到一个上管发烫,把这一路的上下管全拆掉装CPU不会掉电,也能正常开机,单独测量上下管保证是好的,因为也换过,拆下后测量上下管的G极电压跟其它路也一样,但是其它路上管就不会发烫,上下管旁边的电阻也都测试了没问题,我现在感觉剩下的好像也就电感了,请教老师傅假如电感坏了会不会导致上电保护这种现象。

网友A:
那就对换一下试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换一下试试呀,

主要是那东西太难拆了,更难装,65瓦的烙铁拆着很费劲,同型号电感我也有,不过孔里都是焊锡装不上,拆下来后发现这东西或许是有问题,因为以前拆卸过多次mos管,电感估计受热严重,里面铁氧体颜色看起来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