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

楼主(2022-04-23):
华硕a55v 适配器开机正常,只有电池不触发,接电池适配器开机正常拔掉适配器电池正常放电,有大神帮忙看看吗

网友:
确定电池好的话,,检查电池附近 电池管理芯片要求     有些也有可能电池给某些电压达不到,,引起 华硕修过芯片坏 ,芯片附近 检测电阻坏,,,这么笼统回复不了

网友:
检查保护隔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