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前的windows+msdos 双系统如何安装?

楼主(2022-04-23):
windows10和MSDOS 两个系统是否存在冲突或者不兼容?通常用哪个Windows系统?

网友:
分几个不同的分区,再用引导工具菜单启动

网友A:
多谢!本人小白,不太懂比如,分多大的区,硬盘格式是什么,引导工具是U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本人小白,不太懂比如,分多大的区,硬盘格式是什么,引导工具是U盘吗?

你这种情况建议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