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了主板,打印头,还是打出中间

楼主(2022-04-23):
更换了主板,打印头,还是打出中间断线的样子。

网友:
还打印头排线呢,它要是断了也是这样的,,

网友:
排线问题。或者升级固件

网友A:
先测下针,再检查排线,固件,机架....慢慢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下针,再检查排线,固件,机架....慢慢排查

排线,主板,打印头全换新,无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下针,再检查排线,固件,机架....慢慢排查

固件没有查,不会。机架也看不出故障

网友:
测针软件先测试24根针有没有都出,再判断,估计不会测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件没有查,不会。机架也看不出故障

测针会吗?先测针看下出针情况

网友C:
总感觉像是打印头被色带挡片遮住了,把挡片拆了,还有看下走纸机构,字体好像有点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感觉像是打印头被色带挡片遮住了,把挡片拆了,还有看下走纸机构,字体好像有点长啊

也看不出问题,直接淘宝淘了一台二手

网友(2023-03-10):
应该是头和板没有同时换串烧了

网友:
过桥齿轮磨损了,打印机是光机电一体的产品,难点还在运动的部分,

网友:
先测试打印针。没问题升级固件就好了

网友:
刷主板固件,初始化一下

网友:
后续解决了吗款项催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