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神這個腳位圖該怎麼看呢?

楼主(2022-04-23):
請問各位大神這個引腳定義我猜對了嗎
麻煩指證感謝

网友:
这个应该是EDP转LVDS。  EDP信号  3  4  7  8  9  10  脚  LVDS信号是右侧那一堆。44脚 BL_EN是背光开启  19调节脚是亮度 20脚是面板供电开启  18  22脚屏供电  45  46脚码片的时钟与数据。

网友:
图示44脚是背光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