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E408主板清零维修模式进不去

楼主(2022-04-23):
佳能E408主板维修模式进不去 提示5B00 清空主板背面芯片数据测试好使

网友A:
把正面bios数据读取出来也分享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正面bios数据读取出来也分享下吧。

不需要直接清空计数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正面bios数据读取出来也分享下吧。

清空计数器的方法应该是理论通用不过 稳妥还是 有数据直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空计数器的方法应该是理论通用不过 稳妥还是 有数据直接刷

估计原厂数据也是空的说不好。只是记录一下客户的操作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直接清空计数器就行了

我的意思你如果能备份一下那个usb口旁边的数据,咱们不是以后维修遇到bios损坏的直接可以刷下试试。

网友:
我求助的时候吧没人恢复弄完了都来说了

网友:
清零就清空数据大家可以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正面bios数据读取出来也分享下吧。

没有对应编程器的 你们可以备份 bios信息可以不用理会  直接换计数器芯片就是空的也可以解决5B00问题

网友:
好方法以后遇到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