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通话录音删除,拆字库恢复……

楼主(2022-04-23):
手机通话录音删除,客户自己本机下载安装3个恢复软件尝试恢复无果(造成了部分数据覆盖丢失),拆字库终极提取恢复音频文件671个……

网友A:
易数DiskGenius -用pojie的版本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是红米老手机,字库是EMMC的,用这种简易的U盘主控可以读取,UFS3.0的这些都白扯,还得是美杜莎配着SRX9000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易数DiskGenius -用pojie的版本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是红米老手机,字库是EMMC的,用这种简易的U盘主控可以读取,UFS3.0的这些都白扯,还得是美杜莎配着SRX9000好用

新款UFS你读出来又怎样,没有通过CPU提权读写(如单字库读写无法解密……),UFS的设计机制就有硬件锁……

网友:
MI1S???一看就是新手,这种老掉牙的手机,在正常开机的情况下,根本就不需要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UFS你读出来又怎样,没有通过CPU提权读写(如单字库读写无法解密……),UFS的设计机制就有硬件锁……

这种老掉牙的手机,在正常开机的情况下,根本就不需要拆芯片。你比新手还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