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电压峰值过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2-04-23):
核心电压峰值过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满载直接烧上管或者黑屏

网友A:
没听明白??是什么核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听明白??是什么核心

7970 核心供电有一组峰值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7970 核心供电有一组峰值过高

这是正常的峰值

网友:
电源芯片?

网友:
场管坏了,,,,,,